DELL M1330机器纠结故障中.....

楼主(2011-10-21):
机器一开始拿来的时候故障是屏幕不亮,外接花屏.没多想让徒弟拆开把显卡重置了,弄好之后,外接正常了,但接屏还是不亮.

我拿过主板来用放大镜仔细一看屏线接口,有一上角发黑了,刮了刮也没刮出线来,没办法直接找了块料板,拆个接口换上,OK了,接屏能亮了.让徒弟装完机器,问题又来了,开机一切正常,但关机后屏幕是白的,看样子是高压板没关掉.晕!!!!

怕是装机的时候没装好,拆开裸板试了一下,接屏又不亮机了,外接还是正常.怀疑显卡没做好,干脆换了块新显卡,故障还是一样.郁闷了!!!.

测了一下屏供电3.3V没有.各位有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的,给指点一下.确认屏线接口换的没问题.显卡也做的没问题.

网友:
没3.3V你又说一切都正常,,我脑袋还没转过来

网友:
屏线换了试试白。

网友:
查屏供电是哪来的啊,再查屏供电的控制卅。。

网友:
可能是换了的屏线接口接触不好,有点松,压一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铁片试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接触问题哦 !!把接口重新再焊一下把

网友:
测一下主板供电,如果主板有电压,而屏线没问题,肯定还是接口问题

网友:
板子上的电压有没

网友:
我接过一台这样的机器 也是白屏 我这台就是屏线断了 接口有个角接触不好 接好屏线 接口飞的线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