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RK-AL2080W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1-10-21):
AMARK显示器电源板号:715G2538-2-4 。驱动板+5V供电在没有插上驱动板的时候+5V正常,只要一插上驱动板从+5V就掉到+3V左右,周边的原件经检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个情况估计是驱动板拉低电压了,你有没有检查过驱动板啊?

网友:
先确定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电源板查反馈。

网友:
原本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进了块装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电源板+5V供电出问题了,路上有个稳压二极管,万用表测试正常,把这棵二极管换了就OK了

网友:
电源板反馈线路又问题
    换个IC试试   光耦   431换了   还不行   看下反馈的电阻  又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