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t800ce-a7 很多人都修不好 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1-10-21):
精英pt800ce-a7.诊断卡跑55.然后D1.D4..然后复位..再55.D1.D3..这样的反复跑
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精英主板是那样,看电容有爆了没,换内存试一下,还有就是清空COMS

网友A:
电容没爆 coms也清空了   很多人都是同样的故障 都没解决 我已经到论坛搜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爆 coms也清空了   很多人都是同样的故障 都没解决 我已经到论坛搜过了

对呀,我也遇到好多了,就修好了一两块,叫他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我也遇到好多了,就修好了一两块,叫他换板吧

你修好了1  2块 你修了哪里呢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没有抓到内存吧!!从内存开始搞吧

网友:
看看内存的 小排捏????相信那么多高手都已经看过CPU座 南北桥 内存供电芯片等地方了
我们只需要再研究那些不起眼的地方 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加焊下内存排阻

如果CPU座是BGA形式的,那可能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换个IO 试试···刷BIOS也可以试一下  当死马医

网友:
我刷bios     号几块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了,或者内存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