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问题

楼主(2011-10-21):
今天上午修了一台联想19液晶,型号是L195WE,屏幕上出现红、绿、蓝、白图案,横着显示,各占屏幕的四分之一,请教各位高手,哪的问题,遇到过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主芯片问题、有一次我修过这样故障的一个屏、第一感觉就是屏主芯片坏了,因为如果是TAB问题的话没有这么规则的现象,所以就是逻辑问题。当然你要确认是不是屏问题先、

网友:
修过  遇到的是程序问题

网友:
以前我修 过一台LG的是程序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用橡皮

网友:
开机出现红、绿、蓝、白图案四种色
之后再出现分别红、绿、蓝、白   一次只显示 一种色彩的  且轮回循环  多是主板有问题可进工厂模式看不得换板

要是之后只有暗白  很白  的应该是屏线多

联想机大多是屏线

网友:
屏进入自检 (也称保护或者老化模式) 驱动板和屏.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驱动 板的问题,可以先换个原装驱动板一试,没有原板子就换个通用的2025板刷个程序 看一下,这样你就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