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227与ISL 6227CAZ芯片通用吗?

楼主(2011-10-21):
我有一台三星R23的
笔记本
,P1.2V的电压出不来,是由ISL 6227CAZ电源芯片产生的,但另一个电压1.05V电压却有,更换了一个ISL 6227电源芯片,故障依旧,不知道ISL 6227与ISL 6227CAZ芯片是否通用?芯片所有的条件都有,MOS管也换过了。请朋友们指导指导!!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查一下电路里面那个双二极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