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的怪问题。

楼主(2011-10-2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上网本(型号不明),报称故障是上电不显示。  交给师傅去修,我拆装。  修好后,我装起来。装到一半的时候,点了一下,不显。。。  我当时就郁闷了 ,怎么会不显呢? 没办法, 又拆下来,给了师傅。。  结果师傅说可以点亮。。。    然后我又去装,  奇怪的是仍然不显。。。   经过逐个排查,发现只要插了触摸板就不显。   哎, 没办法, 只能跟客户数商量不插触摸板了。   可是我就想不通,怎么插上触摸板就不显了呢?  求大虾解释。

网友:
遇到过  红外, USB小板, 声卡板, 触摸板,这些不良导致开机不显的, 一般多是短路,拉低供电或者信号, 之前一台MBX147的板子, 就是PC卡芯片短路, 拉低了SUSPG信号,这个SUSPG作为了PC卡的复位,SUSPG被拉低,导致VRON不出来,CPU无供电,并且掉电。

网友:
呵呵, 看来各种问题可以导致不显啊。

网友:
是啊, 前天那台F41的,USB小板上的电容短路,导致上电1.多A, 很像是显卡的问题,想都没想就做了显卡,裸板点亮了,装上 不显,电流和之前一样,后来一样样拔掉才找到问题,

网友:
碰到过一台华硕A6键盘问题,开机几秒就掉电

网友:
短路引起供电不正常造成不开机,一样一样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