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手头有一个24针HKC电源,短接绿黑.风扇微动一下.

楼主(2011-10-21):
21新手请教.我也在论坛转悠个把星期了.想学着修电源.手头有一个24针HKC电源,短接绿黑.风扇微动一下.万用表量绿灰 4.64V电压.黑紫.5.21V  其它颜色没有电压.后机 几个管子测量也没问题.别的该怎么测,进一步维修,没有思路.

网友:
万用表量 .黑绿.4.64V 上面打错了

网友:
新手学修电源,最好是先找些相关的资料或图纸,还有点是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电源通电微动一下就停了,一般都是电源保护了。电源保护主要分两种:1,过流保护(你可以测一下各组输出看看有没有短路现象或者电容爆裂)。2,过压保护(监测最高输出那组的电压,看看会不会开机是瞬时过高,然后保护)。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损坏

网友:
你最好找个路由器或者猫的电源等其他的小电源,照板画出原理图,在研究。这是基础很关键的。呵呵这只是我个人建议。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 电源待机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检测IC 个引脚对地阻止是否损坏。

网友:
《检测IC 个引脚对地阻止是否损坏。》可以说明白点吗

网友:
我也想学电源维修,觉得还是有基础扎实的容易上手。

网友:
感觉是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