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找不到网卡!

楼主(2011-10-21):
网卡换过。供电什么都有!

网友:
南桥换过了吗?

网友:
上图,查供电 时钟, 复位, 到南桥的数据线,这这那那的,怎么是一句话就说完了呢?

网友:
可能到南桥数据线有问题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供电复位时种什么都有? 如果没我没记错应该是BGA封装的吧。不知你是发现不了硬件,还是不能用,可以进BIOS看一下有没有发现MAC地址。与及MAC芯片。

网友:
还有我比较怀疑你也有可能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