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台式机请看,大虾路过就好。

楼主(2011-10-21):
台式机维修指导
一,首先询问客户是什么故障,根据客户所说故障维修.
二,上电测试(确认故障)
三,拆外壳,目测主板电容有无鼓包,插槽有无异物,有木有维修过,灰尘多先清理。
四,插上诊断卡,上电更换CPU,内存,显卡,电源试试,排除所有外设(显卡声卡硬盘光驱等),CMOS放电
五,拆主板
六,插上诊断卡短接触发排针,不触发,量触发的五个条件,摸下南桥,IO,网卡,声卡,防伪芯片有无发烫。拔掉P4小插头
七,触发掉电,也是拨掉P4,不掉电,说明是CPU部分有短路现象,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插槽芯片重要地方。
八,不跑U,测量所有电压是否正常,CPU的工作条件是否OK  CPU的电路是否正常
九,有无主时钟,测量时钟测试点,检查时钟IC,晶振是否起振,
十,有无主复位,测量复位测试点,
十一,不过内存  测量内存工作条件
十二,跑循环码内存过一半  注意下内存,IO   BIOS
十三,不过显卡,测量显卡工作条件。
十四,接显示器不显 ,蓝屏,不进系统,用久死机,重新系统,最后一次配置,正常启动WINDOWS,装驱动。

维修注意事项
要确认CPU,内存,显卡,电源本体是好的,且频率是否支持。要上紧。
维修桌面要干净,消除静电。
上真U时,要上好风扇以免烧坏CPU
上假负载时,测CPU电压不一定是真U的电压,
换芯片时不能虚焊,不能上反,要注意旁边的小元件

常用维修方法
1把CPU,内存,显卡拔掉,擦干净再重新插好。
2放电
3压南北桥,CPU座
4清洗,用刷子刷,也可用洗板水洗。
5目检
6打AD线
7比较法,最好同一样的板子比较
8飞线,
9跑线路,
10刷BIOS,这个很少见
11百度或谷歌一下,这个也是方法哦,
12一般坏的,只会坏一个地方,不会出现这里坏,那里也坏了的现象。
13电击,有短路的现象可用下
14加焊,烤机

判断南北桥好坏
IDE  3到18脚,  USB AD数据线,北桥旁边的耦电容, SATA接口旁边的电容
PCI和PCI-E假负载也可判断

以上是个人总结,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师傅指导批评。

网友:
讲的有道理,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总结的很好  对初学者帮助很大

网友:
路过。。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对于新手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