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10-21):
有一T60
笔记本
,装了不系统,用PE检测有一些坏道,但不是很多,在PE装系统都到了100%了,但重起时老蓝屏。
笔记本

网友:
有坏道就换个装撒
有坏道装什么哦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换个硬盘吧,还有就是硬盘模式改了没有
同意楼主:
5.0
wugaoshang
同意楼主:
对头 看看模式改了没有 还有就是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坏道在前面的话可以屏蔽掉··要不就换硬盘吧~

网友:
检测出坏道 , 还装啊 ,哎 无语

网友:
电脑硬盘坏了哥们

网友:
人死了不可以复活吧?先屏蔽,不行换掉了 兄弟

网友:
大哥,拜托硬盘坏了, 该换了

网友:
换了硬盘不行 可能是显卡

网友:
最好的方法先换个硬盘在做决定!

网友:
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模式错误就会一直蓝屏。

网友:
用MHDD将他低级格式化,再装系统

网友:
低级格式化都想出来了啊!!牛

网友:
换个硬盘吧

网友:
都说换硬盘了,我在说换硬盘会不会有灌水的嫌疑?哈哈
换个硬盘做吧,呜噜噜噜噜噜~~~~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要犯个低级错误,然后再做判断

网友:
水贴,回复一下赚2个下载分。

网友:
先换个硬盘吧,自己都说硬盘有坏道还不换硬盘试试。

网友:
先到百度上查一下蓝屏代码,不行就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装XP还是WIN7?若是XP,硬盘模式只能设IDE

网友:
这个一大半上硬盘模式不对,另外你蓝屏要说代码呀!!!

网友:
把无线网卡关了试试

网友:
LZ把具体现象说说啊 你做的GHOST啊还是清装啊 在什么时候出什么现象总说说啊 要不怎么给你判断问题啊

网友:
既然你都可以装100%了,还是先换个硬盘模式,不行你就得换硬盘,或者把坏道给屏蔽了

网友:
盖硬盘模式吧

网友:
把坏道修了就不蓝了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不知怎么回答,查到问题还在钻牛角尖,浪费时间呀,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