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高压条开启信号

楼主(2011-10-21):
请教下师傅们Ibm t43高压开启信号在高压条上那里能测量到?谢谢
信号

网友:
应该有个三极管那个
可以拿3V试撒

网友:
在原装高压条c26处,有需要知道的不用再试了。

网友:
学习,,俺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图纸太好找了,找个查查就好了。还是自己动手定的牢的。

网友:
测下电压 就知道了 啊

网友:
测下保险不就知道了啊!!!!
反对楼主:
0.0
liuxiongcheng
反对楼主:
你测保险,哪个是主供电,不是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找把 点位图纸不都有么

网友:
高压板上面有屏线连接的接口,有主供电,开关信号,亮度调节和接地的,你先打阻值,排除接地的~~~~
亮度调节和开关信号一般都是3.3V这样,主供电一般10+V,你通电量的时候小心,别把2根线短了,要烧主板的

网友:
学习—+拿分,新手路过

网友:
开启信号,调节信号,接地,是拱电的

网友:
呵呵,,我是来学得

网友:
你把屏蔽接口的图发上来,我指给你看。

网友:
学习了 我也 不会 要 是又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纸比划比划好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