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 当个开关使用的 谁知道是个什么型号?

楼主(2011-10-21):
这个器件太小了。。。实在看不清楚。。。找个类似的换上。。。不管用。。直接启动了
就是给一次的3842供电的贴片
三极管
主震荡为
场效应管
的那种
谁了解的?
不清楚

网友:
若3842的7脚是连到贴片三极管独立一边的脚,则是PNP管,否则为NPN

网友: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型号~~~是型号~~~

网友:
贴片三极管2N3904

网友:
感谢楼上,我试下

网友:
KST4403。我就用BF423代换成功(因为手头没有KST4403,只有BF423的参数相似)。

网友:
感谢告知的朋友们。。。感谢~~~

网友:
查了查,怎么都是直插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