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使用交流

楼主(2011-10-21):
热风枪买来好久了,一直没使用过。之前尝试用了下,感觉要吹下小元件都挺难的。今天闲来无事,用了用,掌握好温度和风速,倒还可以。热风枪型号:安泰信8586.温度设了330度、风速5级。先离主板稍远点,对主板吹15秒左右,预热一下。慢慢靠近元件大概1CM,吹10秒左右,用镊子轻轻摘下,多引脚的要时间长一点15~20秒。尝试吹南桥,5分钟还没吹下来。不知是不是一定要用BGA才行啊。时间吹得太长的话,对周边元件也有损害,图中电容外围吹化了,有的塑料件也吹化了,一定要注意。

我用的850A,去掉风嘴,然后在桥四周均匀涂抹上焊锡膏,吧温度加大到最大风速调节到3,先风枪远就离10厘米前后融化焊锡膏,使它渗入桥内,然后5厘米前后范围吹桥要手动围着桥转圈,然后用镊子辅助轻轻捏起桥时间40秒
我吹的时候,用挡板,铁片之类把周围元件盖上。
这个858我也买了,火力太小了,跟850热风没法比,什么都吹不下来。柔和旋转,真的是太柔和了,我觉得没用。楼主你靠近到1cm,这么近行不行啊?我一般都是3cm的。

网友:
什么工作做什么事。让你去拉100斤还查不多。但要你拉500斤就会吃力吧。同样的道理

网友:
有电容和塑料的地方要贴纸或者先把电容取掉

网友:
你要用这风枪干南桥?上帝,给我一刀吧

网友(点评):
哈哈。,,,,要是能干下来就神了

网友(点评):
有些人就是能干呀,而且还真干下来了。。

网友(点评):
不用神!手持式吹热缩膜的风枪掌握好都能把桥吹下来,不过功率要略微大点

网友:
时间太长了不好,会把东西吹坏的,建意,把元件保护好,其它的容易坏的东西都保护好,再试试。

网友:
iamzzl -5 严禁灌水
悦颜浅笑 -10 恶人就由我来做吧,阿门
AWX -5 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你也得找一烤火盆啊,就像烤鱼一样,慢慢的就好了

网友:
我在想这小元件在5级风速1CM的距离下还用镊子取?
不是已经被吹到一边了吗?

网友(点评):
你没用过858?那旋转风都能揉老道了!

网友:
风速有7级可调。试了调在6级时,小元件用镊子一碰会吹到旁边去。调在5.5级时,小元件不会被吹跑的。

网友:
一般要根据主板是有铅还是无铅的。。。温度不一样。。风大了可以调小一点。。不信调到最小还会把小电阻小电容吹跑。。如果还会跑你就把风枪拿高点。。这些东西还是要自己通过一段时间摸索。。。。就像烙铁一样。。也是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用的好。。。

网友(点评):
伙计,让你的头像歇一会儿再干!别累坏了。

网友(点评):
先把头像换了 分散精力

网友(点评):
什么头像,没看着。

网友:
风力3-4档,温度凭感觉。。。可以先用锡丝感受一下,一般3-5S左右熔就行........

网友:
要干下桥来  桥下应该还得加热 两面烤 才能取下来

网友:
风枪干南桥?  土炮还能虎虎做一下  风枪不行吧

网友:
一直不明白土炮是什么样?

网友:
论坛有土炮的图片,楼上搜搜看

网友:
学习了,正好想买风枪,看完贴之后,决定不买这种柔和型的了。

网友(点评):
楼主过度了,要量力而为。你认为这种风枪能干下南桥吗?那不是说笑了。

网友:
术语还真多,看来还要好好学习了.嘿嘿.

网友:
呵呵这个还是有铅的,要是无铅的你更麻烦了。

网友:
我用的852D+ 都用风枪干桥 和 显卡芯片 不少次了  只有5成的成功力   都是拿一些不紧要的板子试验

网友:
850的好用的,可以试试啊!

网友:
你是淫才啊,做这个屈才了!!

网友:
张见识了。正想买这东东,850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也买了台这种风枪,那不是没用了

网友:
风枪也还算不错,技术还得加强啊

网友:
热风枪吹桥,死的多。

网友:
我的是安泰信850,气泵的,效果不错

网友:
风枪和烙铁,白光fx888,quick 990ad

网友:
刚买的,AT8586感觉是比850要柔和,不过不容易坏件,而且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网友:
又看了遍,最后一个里好多小元件,是故意吹下来的,还是被带下来的?

网友:
850的没买,买的852D的,感觉还行,南桥用的7级风,距离0.5CM,410度,6分钟干下来了!

网友:
做桥还是要BGA吧,用风枪做桥成功率不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接下来准备购置示波器、编程器、BGA。

网友:
主板要看是否有铅,我一般都是在上面涂点焊膏。轻轻的一吹就下来了。当然那个BGA除外啊。

网友:
同意19楼的,我也经常干!~!

网友:
我的也是安泰信的,852D,感觉还不错

网友:
干桥,风枪功率一定要大,够力出风口要大,尽可能的覆盖整个桥,而且要在桥下面焊点吹入焊油,这样成功干下来的希望才大,上次我一次忘了在取下来前加焊油了,而且取的稍微急了一点,结果就掉点了!板子报废!

网友:
不错,这对我太有帮助了

网友:
我也是852的,找了几块废板正在练手

网友:
我就塑料焊枪看来还得填武器

网友:
可以试试啊!

网友:
哎,我买的是速工的。

网友:
噢。。幸亏没买这种二合一的。。要不然。。。只有哭哦。。

网友:
用这个搞桥就像拿水果刀去杀牛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啊

网友:
安泰信8586.我和你用的一样不过他的风开到8也没有850的猛,你试吹南桥,5分钟还没吹下来是用大口还是代小嘴吹呀

网友:
图上那个小的BGA我用司登利290度吹2.5分下来你们说说是快还是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慢了,芯片不能吹得时间长,十几秒差不多了。

是BGA芯片的吗,BGA焊台卸BGA芯片要几秒钟呀,你十几秒拆卸BGA芯片那太神了大家试试有可能吗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GA芯片的吗,BGA焊台卸BGA芯片要几秒钟呀,你十几秒拆卸BGA芯片那太神了大家试试有可能吗

晕了,你直说南桥就行了。是我误解了,没仔细看,以为你问的是取下来的芯片。南北桥我就没经验了,因为我还没有BGA台。

网友:
兄弟们,二合一的焊台好不好啊

网友:
白光的大头的风力还是很足的,CPU座都可以吹

网友:
850的吹风搞桥,真的是小材大用了。(很容易搞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