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7本本CPU与主板温度高

楼主(2011-10-21):
本本用了三年了 ,但是温度很高,清理过了还是一样,开机都是50多度 运行程序就六七十度多。CPUT2390的
是不是散热导管 老化了,上面都黑了 。。。

网友:
风扇、改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啊 还是自带的那个啊 有问题吗

网友:
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怎么改啊  BIOS里面设置吗 还是换一个呢

网友:
USB不是有5V供电么  飞条线过去长转。、

网友:
拉个3.3   5v 电压就行

网友:
改线路就可以解决问题!风扇常转

网友:
提高风扇供电电压,让它转的更快些已达到快速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