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21):
一台米罗19宽屏显示器,不接电脑,单独打开显示器,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接电脑无显示,电脑是好的,咨询一下大家,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不一定屏有问题,驱动板,电源板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拆开机器量一下电压什么的,这么问谁也不好确定是哪里坏.

网友:
驱动板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线插反了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