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针S410IG加电无显

楼主(2011-10-21):
今天收到这样一台机器,是独立显卡的机器,加电无显,我测试了每个电感的阻值,发现没有冒似短路的地方,于是加电测量电压也全都出来了,电流变化在0.86   0.99   1.02  这几个变化然后就停留在了1.02 没有了反应,去掉内存上电,电流在0.86 不动了,这样看应该内存工作了,大家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会是BIOS程序坏了吗?没有编程器,只好挺在这里了,修到这样问题的给点提示,

网友:
电流跑这么高了, 可能是显卡和北桥吧。

网友:
方正。。。。独显的可以直接干显卡,电流都那么高啦。经验之谈。

网友:
查查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
我怀疑会不会是BIOS问题,显卡我给它加热了一下没什么反应,

网友:
一般都是换显卡,如果之前没修过的话。你没问客户是怎么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