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 硬盘 前面2%很多坏道 数据恢复求助

楼主(2011-10-21):
WD500G  硬盘
MHDD   扫的时候  2%很多  “X”  “!”  大概80多个吧
屏蔽不掉  但是跳到后面就没问题了
要恢复数据     求助

网友:
客户要后面一个区的资料    前面屏蔽掉  应该没问题的
我想先把前面的坏道屏蔽   再用FASTCOPY  拷  但是MHDD没效果    难道真要用UDMA?

网友:
要数据的也敢用MHDD整?居然有用mhdd配合FASTCOPY的想法,数据恢复市场就是这样被搞坏掉的

网友:
只有前面有坏道的情况,屏蔽分区表就可以正常的进系统

在用 winehx 打开所要分区,或者改动分区表,就能拷贝数据

网友:
谢谢  “我是学无涯” 兄
真心谢谢你

网友A:
这样就叫搞坏市场?   这么大的罪名?
我要是知道怎么弄会来发帖求助吗?
做维修的人 有几个精通数据恢复的?
你维修的老客户拿盘过来让你帮忙随便弄弄
人家一脸的笑容 说是自己的盘  随便弄弄  能出来就一起喝酒 弄不出来就算了
好几年的交情 都没提“钱”字 你说你不接吗?
人家都没指望这事花钱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叫搞坏市场?   这么大的罪名?
我要是知道怎么弄会来发帖求助吗?
做维修的人 有几个精通数据恢 ...

呵呵,要数据的硬盘用MHDD整坏道是致命的,看你的描述就知道你不了解数据恢复这块的了而且你又没讲前因后果我就把你当做50块钱做数据的某些同行了。这些人报低价抢生意自己又搞不定,搞得客户以为数据恢复就值50,相信碰到这种人你也会生气的。
这样的硬件故障指望那几个软件是搞不定的,根据你的描述这盘不需要开盘,用DC或者DE都可以搞定,找有PC3000的朋友帮忙吧

网友(点评):
赞同你,mhdd简直是不可用的东西

网友B:
把前面的1到2个分区删除掉应该就可以了。或者用DE从后面开始向前镜像

网友:
有需要可以找小弟,我可以帮你弄。

网友:
这种情况是比较理想的那种,前2%,也就10个G,一般是C盘。后面的数据可以完整的恢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前面的1到2个分区删除掉应该就可以了。或者用DE从后面开始向前镜像

DE是PC3000里的嘛。。我是一个新手。。看到了想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是PC3000里的嘛。。我是一个新手。。看到了想问问。

PC3000里面安装有DE的数据恢复软件,可以实现很多普通软件无法操作的问题,
分头提数据,整盘镜像 前到后 后到前,有坏道的硬盘用软件卡死 用DE可以轻松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是PC3000里的嘛。。我是一个新手。。看到了想问问。

是软硬件一起的PC3000才有的吧。。。我一直想弄一个,又不知哪个好。。

网友(2011-11-25):
这个好办,直接从后面分区启始的位置开始扫描进可以了。

网友:
大虾们,能多说说操作过程吗?还有具体的使用软件?

网友:
首先,用MHDD的SWITCHMBR命令,清除掉MBR的55AA结束标志,这样电脑就识别不到分区了,把硬盘接上电脑,电脑也可以正常启动,不会卡死了。进到XP系统以后,用R-STUDIO 打开需要恢复数据的分区,直接提取出客户数据就OK了,只是那么点坏道,不用DE那个牛刀的。

网友:
数据肯定能恢复的

网友:
同意,肯定可以恢复。。修复硬盘也是可能的。

网友:
给个联系方式,我来帮你弄弄

网友:
如果,想做对考,又没有DE的话,可以用MTL

网友:
有坏道 建议不要直接拷贝数据 坏道多的话会在拷贝数据的时候卡死 这时候断电非常容易造成硬盘损坏 建议用DE恢复里面的数据

网友:
这个估计不是很难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