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手机用电脑的网络上网?

楼主(2011-10-21):
如何让手机用电脑的网络上网?

把你下的蓝牙驱动,动感大挪移和DU Meter软件都安装到电脑上。你的电脑桌面上会出现 动感大挪移,蓝牙驱动和OPERA浏览器电脑的右下角会出现“流量监控”,当然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的管它呢,只要安装成功就行了。把一切软件安装成功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蓝牙适配器插到你的USB接口了(本身电脑带有蓝牙功能的可以不看),把你手机的蓝牙打开,然后你双击启动你的蓝牙,会出现蓝牙的主窗口,点击上面的“我的蓝牙”——“搜索蓝牙设备”,当搜索到你的手机后主窗口会出现一个手机图标(我的是小邓的Z140),OK,那代表你的手机,别客气,双击它,主窗口上面的一排图标会变成彩色(并不是所有图标都会变成彩色),你把鼠标放上去(一般是第二个图标)会出现“蓝牙拨号网络服务”,OK,双击它,你的手机会出现“DUN连接到……”,按确认键(当然如果电脑和手机之前没有配对过会要求输入配对密码,你在手机和电脑输入同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对,就像手机和手机配对,当不能建立连接你要考虑是不是你手机里面配对的手机太多,建议删除再试,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手机上按了确认键之后电脑上会一个对话框,很像宽带拨号的对话框对不对,上面显示用户名,密码都是空的,下面出现“*99***1#”,如果不是那就需要自己输入,点击左下方的“拨号”如果成功会提示成功连接到网络。­ 别急,接着点击,会出现一个窗口,你在“防QQ经常停止响应”的前面小框打勾再次按启动,如果成功的话窗口上方会滚动一行字说是你成功什么什么的,接着最小化。然后打开你的QQ吧,在登录窗口点击“设置”,在网络设置类型选“HTTP代理”,地址填入“10.0.0.172”,端口填入“80”, 最后,我们设置OPERA浏览器上WAP网站(为什么是WAP网站而不是WWW网站呢?你想啊你那点流量够上WWW网站几个啊。再说了打开WWW网页是很慢的,而打开WAP网站速度则非常快)。首先安装好OPERA浏览器,打开OPERA浏览器,页面会提示错误,对,我们还要设置代理服务器,点击菜单栏上面的“工具”——“首选项”点击弹出的对话框的“高级”——“网络”——“代理服务器”在HTTP前面小框打钩,输入“10.0.0.172”,端口里面输入“80”点击“确定”。OK,在地址栏输入WAP网站,比如“wap.hao123.com”,按回车键,是不是可以上网了,好神奇网页上的字是不是有点小,我们设置一下,点击“工具”——“首选项”点击弹出的对话框的“网页”,点击页面缩放右边的下拉菜单,选“200”, 点击“确定”到了这里你对代理是不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像MSN,TM,飞信也可通过代理实现,大同小异,自己花时间琢磨。

本文转载自中国易修网金卡会员频道

网友:
手机能用电脑的网络上网!!!!

网友:
这样子,手机是不是不要流量了啊,,,电脑和手机应开发个蓝牙硬盘,,,就不用那USB了,,,

网友:
都在能上网的机子前了,再用手机去上,有什么意思呀,没事找事呀。。。。。。。。。。。

网友(2012-03-31):
就是走出的无线路由器的范围就不行的啊,哎....希望能弄个不管到那里都可以用那一个IP,那就好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