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17纯平开机后有磁化现象,半小时后黑屏

楼主(2011-10-21):
机型:浪潮17纯平,型号7KLR
故障现象:开机后,屏的右部,占到1/3样子是红色,还有拉丝现象。开关几下机,红色消。
              但是过几十分种后,屏闪,再过就黑屏。
              求修理思路

网友:
打开看看底板,有空焊的地方都补焊下。然后再来请教不迟。

网友(点评):
多谢兄弟! 现在测显像管尾板,各管脚的电压如下: Vg1=188,Vg=78.9,Vg2=194.8,Vr=77,Vh=7.2,Vb=78.4 数字表不是很精确 请兄台赐教

网友:
谢过楼上,补过,无效果

网友:
你的也许是设置问题,先消磁试试

网友(点评):
我试下看,没有消磁过。

网友:
先补焊显像管尾板!!!

网友(点评):
尾板补焊过,无效果!拆底板时发现D801{5.1V稳压管}处,电路板有烧黑样,换个新的管子,还是不行

网友:
谢谢!
对,这是个思路,我只是在电源,行部分打转。

网友:
谁有这个机子的图纸提供下,多谢

网友:
此机修好,主要是IC601空焊。
多谢楼上好心朋友的帮助
修的过程还有点复杂:先是屏不亮,大面积补焊后,有无视频信号对话框出现了。
当显示摆正,又没有对话框了
当按压行推动变压器时,又出现对话框。再补焊行推动,无效。
再按压附近的元器件时,发现按IC601的大散热器时,对话框出现了,补,OK
再用力敲击此处,故障不在出现。

网友:
老机问题很多都是开焊引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只是刚开始总觉得是哪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
但元件多,我的备件又不多。
所以感到无从下手

网友:
这是修好后的机子,机子烤了2个小时

网友:
这是花了我老多时间板

网友:
加速极、聚焦极电压不对啊,另外你这个数据是黑屏前测的还是黑屏后?

网友(点评):
黑屏时测的

网友:
恭喜楼主!

网友(点评):
还有些没有搞明白,只是修好了。望有高手从理论高度来点

网友:
那你得找份图纸才有希望看出点眉目。

网友(点评):
正等哪位大吓给张图了

网友:
偏色一般是显像管座脱焊,如果是消磁不好的话就换消磁电阻!

网友(点评):
谢,下次我记得。 这个机子半个月前是偏色,我没打开机壳 只是开关机几下,就没有了 我以为好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个东西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刚学的CRT 只能算入门!!

网友:
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都搞那么久,CRT显示器只要缺色大多都是尾板的问题

网友:
现在修这个的人不多了,所以探讨的也少了.
技术含量是有的,但是不挣钱,没有人搞了.

网友(点评):
有时不搞不行呀

网友:
看看以前八几年产的彩色电视机,能修好它的师傅功底非同一般。

网友:
偏色首先检查3基色到管脚的电路,这是常识

网友:
修的年头多了,经验也就形成习惯了

网友(点评):
是的,是的,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