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的24C02能代换吗

楼主(2011-10-21):
有些内存坏了,不知道内存上的24C02能不能代换,里面的数据能代换吗,请向高手示下。

网友:
只要也是24C02 就能代换
但里边的数据 不一定一样 也要刷下SPD

网友:
spd可以代换,但是里面数据要刷成和原来的一样。 里面记录了颗粒厂家,单面双面,颗粒容量这些信息。

网友:
楼上说的对,得需要冲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