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1-10-21):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小问题 一台工厂电感测试仪LED数码管少了一位不亮 工控我没修过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呀 是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亮 是不是管那位的IC虚焊了 ? 在论坛找资料也没找到
上次看到一篇有LED数码管少位的也找不到了 请指教
资料

网友:
先打开看一下,修过类似的数码管,电池漏液把线腐蚀断了

网友:
听说是位选那个线不行了

网友:
LED有时也会失效的,先检查一下这颗LED是否完好或换一颗试试

网友:
是啊 有可能是LED的问题

网友:
想那么多做什么 加焊一遍显示板 还怕她不好? 维修很需要效率

网友:
数码管坏了,常见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某一位数码管不显示,而且是随机性的(时好时坏),未必就是这位数码管损坏,因为全部笔画都同时损坏的几率通常是非常小的。
建议检查一下这一位“数码管的公共端”所连接的电阻或晶体管是否正常。

网友:
8楼说的很全面 。

网友:
可能是LED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