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12V电压抖动

楼主(2011-10-21):
一昂达865GVM主板,不接CPU 12V复位正常,插入12V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说明复位不正常由CPU 12V引起,CPU旁电源芯片是RT8802A   ,CPU上的上下管旁有个24脚BD-8H(估计是电源管理辅助芯片),CPU有核心电压一伏多一点。现在没有头绪了,忘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是不是表的问题额

网友:
你要看一下电容有没鼓包

网友:
测下 12V对地阻值
看是不是轻微短路.......

网友:
同事基本解决,是CP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