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天啊

楼主(2011-10-21):
由于笔记本那师傅回老家了  !天啊,晴天霹雳同行送来了个HPv3000。(可想而知一个维修台式的变成了笔记本的了)刚拿到故障是没显示接外接有显示正常。。,。。。。

本人还是会拆装笔记本的,心想这V3000好像是显卡出过问题的,貌似都通病了无聊上来问问是不是,晚点准备测测屏查查图纸不行就直接干了

网友(点评):
干吧,干完一般都会好,修过的单独算

网友:
楼主何意?不能打电话问问自己的师傅么

我觉得这个方法更好,

网友:
加焊显卡咯,如果不行就查下外围电路或换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还是显卡?

网友:
先拆屏吧,查显卡到屏的数据线、电压。同志!

网友:
先从简单的做起换换屏,屏线。不行再显卡

网友:
好像不是显卡,是到屏的电路出问题

网友:
以前见过这个情况,是一台联想的,记不得别人修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屏线也容易出问题,先排查屏线吧

网友:
加旱基本就会好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了看,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你的bga过关的话先加焊显卡,只要是v3000的话啥也不说了

网友:
额,维修最忌讳的是动手多于动脑。
建议先多网上看看,这款机器哪里容易出问题,看下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在结合自己的机器猜猜看,(新手只能靠猜了,)然后在考虑下可行性。
我说的可行性就可恢复性 要是你觉得 干了显卡你能恢复 不造成故障扩大 并且非常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就去干显卡。
要是不行,那就从换屏线啊 什么的 做起,反正不要匆忙下手。不然你会很悲剧的,。

网友:
V3000 干显卡吧。好干,没什么的。

网友:
这标题,哥被你吓着了

网友:
多半 是显卡
  不过屏 屏线 也 会出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和客户报风险的话千万别一开始就做显卡,象这种问题要先看一下他的屏线有没有问.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频线,这款机器频线坏的也多

网友:
楼主可以去腾迅做标题党了

网友:
先简单一些看看屏线打打阻值,不行再干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