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 1201HA内存供电实测1.98V,比1.8高出为0.18,正常吗?

楼主(2011-10-21):
华硕EPC 1201HA,触发电流上到0.21,然后一点点往上加,0.22,0.23。。。到0.27。
内存供电实测1.98V,比1.8高出为0.18,正常吗?
该机没有图纸,参考华硕EPC 900HA图纸,截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控制信号,分别是:DUAL_DOWN, 1.8V_UP都是从南桥出来的。

补充内容 (2011-11-14 10:16):
这个供电是正常的,北桥加焊两次不行,怀疑有掉点的,拆下来,PCB没有掉电,但芯片有几个点很光滑。重新植珠OK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768-1-1.html

网友:
哥们,老大们来看看呀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有3个供电的,主供电1.8,SPD 3.3v,辅助供电0.9v。看楼主您的电流应该没过U,加热一下CPU看看电流能再上高点不。

网友:
这个值应该在正常范围吧。

网友:
楼主,这个1.8V高一点是正常的!
你这个貌似没有跑码!

网友:
查下自举升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供电是正常的,北桥加焊两次不行,怀疑有掉点的,拆下来,PCB没有掉点,但芯片有几个点很光滑。重新植珠OK了。

网友(2011-12-12):
lz图纸能发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