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VC GR-D350AC摄像机只有电源灯亮,其他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1-10-21):
请问大侠:JVC GR-D350AC安上电池,电源灯就亮,开关打到OFF灯仍亮,但其他的如显示屏和取景器都没图像,和没通电一样,机器里还装着带子,也取不出来。谁能帮帮我。

网友:
我把开关拆开看看没问题

网友:
电源控制电路坏了,找到哪个控制块换掉,多发几个图,看看能不能看到哪个是

网友:
首先排除电源模块的故障,再进行下一步测试

网友:
好,多上点图,帮我看看
电池板:

主板:

网友:
哪个是电源模块啊/? 网上都没有资料

网友:
今天把带子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