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IO上的lpcpd#信号

楼主(2011-10-21):
今天悲剧啊,换这个IO,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拆吧,拆下来少了65、66、67这3个脚,找了下PDF,65是空脚,66是供电,仔细看了下,也有相同的供电脚,然后量了下,确定是通的,让人蛋疼的67脚,是个LPCPD#信号,现在可以正常开机了,在DOS下运行着呢,不过还是不知道有什么闪失,百度了一下
SUS_STAT# / LPCPD# O 挂起状态信号:该信号有效表明系统马上要进入低功率状态。它能监控这些设备以及内存从正常模式进入挂起模式,也能用于隔离其它外围设备的输出并关闭它们的电源,该信号在LPC I/F上调用LPCPD#来实现的(此段是转过来的)
月饼老师和咱群里的高人给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
那应该不成问题,可能休眠啊,待机啊,什么的会有问题,一般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