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硕--7600GT--战斗版:求助

楼主(2011-10-21):
维硕--7600GT--战斗版:接AGP能进系统,缺红色。接VDI不能进系统,但能到滚动条,能看到XP图标,不缺色。查各供电正常,双面AD线:正面1560欧,反面920欧,各对差异不超过30欧。VGA1脚(红色)色容,电阻均只有4欧。2 3脚79欧。1脚明显不正常,折掉色容,电阻,乃只有4欧,明显从VGA1脚到GPU入口有问题,但却跑不出这一线路,(考虑PCB板夹层有短路)。那位遇到过,下步如何修。谢谢!!

网友(点评):
黄蓝对地78欧姆?R(红)G(绿)B(蓝)信号、,哪里来的黄?

网友:
这个毛病我也修过,但没有修好,和你这个一样。应是GPU坏了吧。

网友:
加焊吧,没错的

网友:
对,加焊,应该能解决问题,本人加了好几台,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都4欧了,还加焊?你真高明。连蒙都不会。

网友(点评):
上面点评的说得对,就知道加焊,也不看看是啥情况。短路你也能加焊好?

网友:
我曾经也修过类似的现象的显卡,换了GPU就好了

网友:
请楼上各位不要一有问题就告诉别人加焊,你们加焊或许能达到百分百的成功率,但不代表别人也一样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没有结果仔细的判断就给结论那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网友:
接AGP能进系统,缺红色。接VDI不能进系统    意思大伙都明白了但名称弄错了,最好标准一点以免对新手误导

补充内容 (2011-10-23 07:35):
你那显卡明显是PCI-E接口的,说接AGP能进系统我真的不明白。可能我对电脑接口定义了解的太浅,

补充内容 (2011-10-23 07:42):
显卡输出接口我觉得好像常见有VGA和DVI还有HDMI  其他接口少见。

网友(点评):
请你说明白一点。那不标准。又咋误导新手。这坛上标准是那样的,强列请你把标准定出来。以后我按你的标准发帖。

网友(点评):
貌似一个接口叫VGA,一个接口叫DVI

网友(点评):
显卡有一种是PCI接口的显卡,有一种是AGP接口的显卡,有一种是PCI-E接口的显卡,显卡输出接口有VGA,S端子,DVI,HDMI等不要把各接口的定义搞错了

网友:
这种绝对是GPU红色输出坏掉了,接DVI不能进系统,这现象真少见,是不是已经进系统了,只是黑屏看不见的那种吧,你可以把DVI那的RGB、V、H信号接过来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昨天我也想了一下,因后来有活又放下了。我用VGA.DVI转接头还是一样。滚动条一过,就黑屏。开机声都要出来。

网友:
GPU坏了。不要修了。加焊没用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GPU的问题,可以说基本是是坏了。。。

网友A:
接AGP能进系统,缺红色。接VDI不能进系统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请看清了再点评我好不!那是楼主说的,我觉得不妥才评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AGP能进系统,缺红色。接VDI不能进系统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请看清了再点评我好不!那是楼主说的,我 ...

楼主发贴不够严谨,笔误多处,VGA写成AGP,DVI错为VDI,绿色写成黄色,所以让人难解。楼主似乎对PCB的夹层情有独钟,这种故障,夹层短路的可能性很小,倒是核心的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