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2 REV:3.2不停的产生复位信号

楼主(2011-10-21):
  着是一快联想品牌机里的主板。开机不停的产生复位信号,不读CPU。望大大们指教下怎么修。

网友:
你先测其他几个主要的供电··
这块主板  电容容易爆····

网友:
顶一下    谢谢了

跑车霝魂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还没解决  望高手指点下  谢了

网友:
修了这么久,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哦,那位高手遇到过并且知道的,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查IO,北桥,BIOS,IDE,PCIE(A11),PCI(A15),网卡,CPU他们的复位和CPUPWRGD,PWROK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io还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上假负载,看还会不会。如果只有上CPU才会,多数是读不到BIOS自动复位,优先考虑刷BIOS,也可以把BIOS芯片拆了看还是不是一样

网友:
查下Ide复位是否正常,有可能是有供电管子不良。

网友:
我遇见过技嘉的  没解决呢

网友:
优先考虑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