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503硬盘接口

楼主(2011-10-21):
你好,大家有谁知道Mac Air 503硬盘接口叫什么接口?还有有谁知道它的定义,想把它改成Sata来用,有谁知道的请说一下,谢谢啦!
Mac

网友:
有哪位大哥知道的麻烦说一下,谢谢啦!

网友:
Mac的东西,没接触过

网友:
不是PCIE的吗,固态硬盘

网友:
不是PCIE的,它和PCIE有不一样的,小很多的,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它的定义,是固态硬盘

网友:
总线是SATA,接口是非标的

网友(2013-05-31):
这个是MSATA接口,就是把SATA转成MINI PCI-E的插槽而已,定义完全不同,定义见下图(淘宝抓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