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瞧瞧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21):
今天接一本,老是过二十几分钟死机重启,排除系统问题和散热,大家有什么招数和经验吗?

网友:
我真的是没头绪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和经验,帮帮忙吧,万分感谢。

网友:
遇到过,不知怎么修

网友(点评):
汗. 这也行

网友:
换个小点的cpu好一些

网友(点评):
这怎么行!! 做人要厚道. 我们都是登记得很清楚的.

网友:
什么的  机器  看看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内存硬盘,排除法喽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先BGA了

网友:
同求  楼主搞定之后说下啊

网友:
如果多次开机都是二十多分钟之后就重启,那铁定是散热问题了,估计你的显卡是集显的。那么你用鲁大师测不了来北桥和显卡的温度,所以你说排除了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不一定。建议你把键盘打开,拿一台座扇对着吹吹,看能不能坚持久点。

网友:
此法可以一试

网友:
好的,我去试试那个吹风扇的方法,在此先谢谢。型号是HPCQ41,大家帮看看。

网友:
先排除散热和外设,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加焊南北桥显卡。

网友:
排除上诉一切问题,散热和桥,系统,BIOS都弄过了,还是半个小时死机重启,没招了。大家看看呗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如果20分钟在死机重启 估计是散热问题 看看导热管是不是到不过去热了 用风枪吹这边用手摸另一端看看能导热不  要么就显卡虚了

网友:
  这种先排除外设 在差线路

网友:
拆出来 裸板测试 排除外界 然后换硬盘 或用pe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