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开机掉电 上到19V 就可以正常 为什么?

楼主(2011-10-21):
IBM T30 开机掉电  上到19V 就可以正常 为什么?

标配是16V   但是19V以下都电流上不去   触发后 到0.7左右就下去了.

调到19V便一路顺畅跑上去了.  这是为什么     电流  电压?   线路中电阻 还是 什么 限流了吗··

大家出下点子    帖子先贴着    师傅这边先研究下.  有什么情况再上来完善.

网友:
IBM被联想收购后就是19V.之前是16V

网友(点评):
那你要知道 T30 是 16V 标配 而非 19V 那是因为 电路问题 才使得 高电压 才开得过去.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查一查

网友(点评):
肯定的啦·· 这回答........

网友:
学习中     支持一下     我过我觉的    19V能正常用   那插适配器呢?

网友(点评):
刚好16V的那小口的卖完了 明天找个试下 不然可能要“送”个给人家啦. 好不容易修好了. 之前是不触发的.

网友:
正如楼上的所讲,主要检查隔离保护电路的两个管子是否完全导通了。。。。

网友(点评):
其实 是导通过去了 也量得其电压 导通前后一样 但这不是完全导通. 因为这只是电压 ·· 电流 之类的. 可以说是 功率吧~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电路  我猜可能是有电阻阻值变大造成分压不正常 到19V分压正常后导通了  我乱猜的 纯属个人简介

网友(点评):
电阻是正常的 是Q34 出了问题 修好后 正如我所说的 我会上来补充问题 希望遇到同样问题的维修朋友 能快速解决.

网友:
可能是隔保电路某个元件参数变化了,电压高后满足后可开机

网友(点评):
Q34 功率异常 更换个 普通的P沟后 正常

网友:
没有找到16V 的 IBM适配器   不过 幸运的是  故障已经解决.   是 管子 Q34 异常(功率没达到) 换了后  16V  电压就开过去了   杠杠滴   其实  T30的设计比T40的简单多了.

网友A:
可以说说功率怎么判断的吗?

功率即 W字符表示 公式有 W=UIT W=I^2 RT 这里我说成功率是 因为 电路中 特别是公共端 进来的电压即便是有了16或19V 看是没有被限制 但是掉电故障 经常是 电流没有彻底通过导致的.

网友:
找到问题很好,参数变化的原件有时和不好搞只有代换看看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引起,后级电路对电压的要求,在16V时,电压不足以导通,但楼主用到19时电压可以让芯片工作,芯片对电压的要求发生了改变。。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Q34的功率不足 没有彻底导通. 换掉就好了

网友:
可以说一下怎么看出来Q34功率不足的吗

网友(点评):
看肯定是看不到啦 你通过普通的测试MOS管的好坏方法是判断不出来的. 因为 测试它是好的 跟其他没什么变化. 通过电压 和 图纸的 分析 关键的 两个管子 怀疑的时候 哪还有那么多为什么 先换了再说.

网友:
学习了,呵呵

yzz163 -2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哥们.. 不容易啊

网友:
Q34性能发生变化,

网友(点评):
恩 是的·· 半坏不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功率怎么判断的吗?

谢谢你了,虽然是很基础的东西,初中就学了,但是我现在才有恍然大误的感觉

网友:
楼主很强,学习了,不过功率不够怎么检测?

功率即 W字符表示 公式有 W=UIT W=I^2 RT 这里我说成功率是 因为 电路中 特别是公共端 进来的电压即便是有了16或19V 看是没有被限制 但是掉电故障 经常是 电流没有彻底通过导致的.
看肯定是看不到啦 你通过普通的测试MOS管的好坏方法是判断不出来的. 因为 测试它是好的 跟其他没什么变化. 通过电压 和 图纸的 分析 关键的 两个管子 怀疑的时候 哪还有那么多为什么 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