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半个小时左右就掉电重启 散热正常! 未拆机前先 ...
HP CQ41 半个小时左右就掉电重启 散热正常! 未拆机前先贴下帖子.

楼主(2011-10-21):
HP CQ41 半个小时左右就掉电重启 散热正常! 未拆机前先贴下帖子.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发表发表.
这可是 I3的机器呀 有经验的分享哦·
快下班了 先贴下帖子. 明天研究.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楼主的机子修好了吗,目前我有一块同样的本子,是随机掉电,有时10分钟有时20分钟

网友:
有个一样的CQ40,amd的南北显。最终选择北桥。结果好了,三天了

网友:
我遇到和LZ的差不多 只是死机!开始简单的设想 更换CPU好了1天 后来直接干掉无线网卡 至今一切正常!还遇到过联想和你的问题一样 是USB口断了 短路!

网友(2011-12-05):
同样问题 求解决办法。。。

网友:
做桥吧,名牌货来的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干显卡先

网友:
只是路过,看一下

网友:
遇到一个CQ41开机三分钟掉电 是散热器不导热了 更换故障解决

网友:
北桥 CPU BIOS都有可能哦,需要细心的慢慢排查

网友:
先bios在硬件,显卡,北桥

网友:
干了北桥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