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的三个板,都挺奇怪.大家一起来看下

楼主(2011-10-21):
主板一,映泰G31-MT TE 各电压正常,能正常点亮.到XP欢迎界面卡住不动,没死机.换硬盘,内存,CPU,电源无果.确定主板坏,无从下手.

主板二:华硕P5B-SE 各电压正常,使用正常.但是不能重启,系统重启或者主板重启都跑0805(就跑这一个代码),断电再开机正常.

主板三5G-MX 各电压正常,复位正常.不跑码,BIOS刷过,IO换过.没思路了.

网友:
真他吗的邪门.不过第3快可以查时钟试哈

网友:
学习中{:soso__6305887622626568035_2:}

小菜o -5 严禁灌水

网友:
第一个,我感觉像是北桥。。。加焊下,,第二个,我感觉是复位电路,会不会是延时电路出错,搞乱了时序才这样呢???       第三个,你主板确定兼容你现在测试的CPU吗,如果确定,我看你再焊焊桥,还不成,我建议可以扔了。。。。

网友:
楼主换过数据线试过没有?怎么这么怪,换一条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第一板:硬盘,内存不兼容,再换内存,这板挑内存得很。第二板:BIOS的问题,撬起BIOS刮净各脚,放48小时再放回,(让其自动复位)。第三板:CPU没工作。

网友:
第一个可能是北桥问题,第二个换IO看看,第三个用带灯测试座测一下看u做是否有短路虚焊。

网友:
第一板换个显卡试试,第二板清楚下BIOS,第三板压北桥试试过不过

网友:
第二块     我也有一块主板  本来是修好了,原来不跑码,修好正常进系统  但跟楼主差不多,重启就档0805

你说这种 方法有用吗?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主板二客户等不及,已拿回去了.另两个板努力中.有结果会及时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片,安装一个系统,但不加载任何驱动看看,估计是北桥的问题;第二片我也有一个信步的主板有这问题,到 ...

第一个没有硬盘,直接进PE也是一样情况.已经锁定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B:
楼主    果然,第二块      我也没修好  也是拿走了

网友:
主板一进安全模式停在drvmain.sdb,去网卡,去声卡,换IO.结果一样,网上查了下.应该是南桥问题,手一摸还真有点烫.在考虑是否要做桥,或者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果然,第二块      我也没修好  也是拿走了

那是还能用,只是重启的时候麻烦.还能接受,要是点不亮还不是要等.呵呵

网友:
主板一做南桥解决,主板三加焊北桥好的.这两天没空上网.呵呵

网友:
加焊CPU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