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待机无VCC3M和VCC5M

楼主(2011-10-21):
     一台IBM T40,待机无VCC5M,VCC3M输出,测VCC3M,VCC5M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MAX1631的工作条件22脚主供电正常,23脚SHDN正常,21脚VL有5V,测7脚和28脚待机开启信号VCC5M_ON却只有0.9V,查来源是由PMH4发出VCC5M_OM_PMH4经过R866转变成VCC5M_ON的,测R866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9V,先换了个TB62501,又换了MAX1631,以及VCC3M,VCC5M的电感,电容,MOS管,25脚和18脚的BST升压电容换过,D11,D27,D28,D44,D15等都换过,无效,没思路,求助!!!!

网友:
是不是就是这电阻坏了

网友:
看看这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大?

网友:
我还认为是你的MAX1631坏的。你是换的新的还是拆机的,要确定好。。。当然那个电阻也要也确定下。。。

网友:
啊,我手上没图纸,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你参考下
把 MAX1631拆下来,测下28脚 看电压是多少来着?

补充内容 (2011-10-22 09:06):
我不是自己也不确定么? 就知道上下管必须一起下,不然会烧,不要在减我分了~~~55 俺也是真心回答嘛 。

吴朝军 -10 你别害人

网友(点评):
呵呵 ,拆掉PWM芯片的同时,也要将其所控制的上管全部下了,或者将控制脚拉到GND

网友:
说了半天没看你换R866,你故意逗我们玩吧

网友:
收藏了明天来看你图纸

网友A:
拆了电源管理芯片,MOS管G极悬空,加电会有什么后果你不清楚吗?

曾经试过,大短,南桥、EC、网卡、声卡、都坏了。后来放弃维修了。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电源管理芯片,MOS管G极悬空,加电会有什么后果你不清楚吗?

好像是说烧一片?

网友:
你不知道换电阻呀,就差这个你不换,你不量

网友:
打一下这个电阻的值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拉低了这个电压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电阻坏了或者空焊

网友:
你可以把电阻翘起来量下两端,如还是一边正常,一边不正常,那更换此电阻,如两边都正常了,查后级电路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后来没有修好。要是R886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1631的内部保护了,但是楼主电感,电容,bst,都换了还是不行。我也不知道了。楼主可以打一下1631的对地阻值。说不定有新的发现

网友:
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个电阻先拿掉,测量下阻值,要不这个电阻变大,要不就是后级拉低

网友:
看下管是不是持续导通,如果是就测后级

网友:
可以单独撬起7   或28P试试,看是哪一路电压有问题

网友:
怎么不先测电阻的好坏呢

网友:
测电阻试试吧你,。。。汗,,,,电阻都不量。。。人才

网友:
不是的,那个电阻用到机器报费了,都还坏不了,一般是MAX1631后面出的问题的,重点查那里吧

网友:
电阻肯定没问题的,确定是后级引起1631保护,3V后级引起的,但是换过南桥,取了网卡和声卡,还是不行

网友:
对打下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