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BIOS重启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1-10-21):
一块联想主板。保存BIOS按F10重启就跑00了,拆了声卡芯片没用,清COMS电路又可以开机了,主要查哪里,CMOS电压和晶振都没问题...IO也加焊过了

网友:
见过这种问题,不清楚怎样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具体要看主板是联想什么型号的

网友:
换BIOS试一下。

网友:
     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