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 不开机

楼主(2011-10-21):
强行短接绿黑线拉低71脚电压 可以正常跑马。查 w83627EHG 61脚IC供电有3.3V  短接开机针68  67有电压变化   就是71脚绿线5V电压不能拉低。这是哪里问题??? IO坏了????。

网友:
应该是的,不过IO的其它工作条件也要测呀。。

网友:
72脚才是连接io的吧~~

网友:
对啊     换个试试    90%

网友A:
PSIN#  送给68脚  从67脚输出PWRBTN 给南桥 南桥返回SLP_S3 给73脚
最后从72脚输出PSON 给绿线
  呵呵  你的71脚搞错了........

网友:
RSMRST,SLP-S3这两个信号没有也会引起的。

网友:
彻查IO的工作条件:RMSRST,5VSB,RTCVCC

网友:
是IO坏了 换了就OK了。

网友:
张老师修板子,还要练一下,68-67-73-72 脚位不能错,83627EHF是低电平触发有效,

网友:
强行开机能跑码,楼主这个问题,IO坏的可能性较高,还是先换个IO试试先吧

网友:
强开能跑第一眼就搞IO,想都不用想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修板还是入门级别 。我们这里修板也太便宜了才20元。

网友:
张老师,你们哪里是那里啊,才20快

网友:
修个板这么便宜呀,也太难捞

网友:
是72脚部能被拉低吧,,83627DHG的触发脚位是 68-67-73-72

网友:
深圳的 修板20元 换芯片多10元  所以我一般都不想修  去电子市场买零售元件加路费不划算  还不如给专业修板的他们都是在旧版上拆的元件。

网友:
W83627EHG和W83627DHG的引角一样吗?

网友:
【呵呵,高手不少啊?怎么才能记住io、上的引脚和各自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IN#  送给68脚  从67脚输出PWRBTN 给南桥 南桥返回SLP_S3 给73脚
最后从72脚输出PSON 给绿线
  呵呵 ...

我觉得他分析的比较清楚,你搞错了

网友:
I/O坏得可能性大

网友(2011-11-28):
如果73脚一直高电平,68脚无跳变是不是桥出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