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独显二修板,外接正常内接灰屏(清屏)??

楼主(2011-10-21):
DELL 1420独显二修板,拿来上电1.15A左右掉电,再开机反复如此!拆开后发现显卡和两个显存都加焊过!裸板有CPU内存时自动上电1.0A左右掉电反复上电如此.
 断电检测发现主板各大电感没有短路,上电时发现+1.8V_SUSP电感无电压将PJP12断开后+1.8V_SUSP产生。上电1A左右不掉电了,但是电流基本上不动。于是测+1.8V_SUSP电感PL10阻抗没有问题,可能是后级转换电压有问题吧,再找到PQ17发现+1.8V_RUN对地只有2很明显有问题。这个电压给显存供电的,而且显存又是上家加焊过的拆掉一个还短运气不佳,再拆剩下的另一个就不短了二极管挡对地电压降为0.070V。于是找了个三星的K4J52324QE-BC14和一个原装的显存现代K4J52324QE-BC14装上,上电内接灰屏,外接很正常晕。以为显存的问题,拆掉原装的现代显存上电外接花的不得了!于是再装上上电内接灰屏,外接很正常,再又更换了两个一样的好的显存三星的K4J52324QE-BC14还是内接灰屏无字的那种,外接很好的LOGO。再加焊显卡一样,再重植显卡一样,于是烦了换了一个新的G86-630-A2的显上去还是一样灰屏!查了屏接口显卡送来的双8组信号线阻值也都一样,拆开屏发现这DELL1420的屏是高分屏,没有动过。换张高分屏不是原装(原装的没有)可以显示LOGO和英文字只是显示不匹配粗糙又不满屏两个一样的画面,就跟屏的码片不对一样的,不过这主板似呼只有显卡和显存别人动过,其它的没有动的迹象。大家有修到过这种问题没有?还是哪里被上家做了手脚还是掉了什么元件?

网友:
屏线没换吗?

网友:
说不定显卡问题,你不是说显卡也被加过嘛。。。

网友(点评):
人家都换过显卡了,不过不是升级版本的

网友:
用G86-631
630是显卡门系列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不重新植一下球,看看

网友:
屏线我这还没有,显卡换过一样的。

网友:
这机器前几天修了一个,给你说的一样,我换了5个显卡,还是不好,又换了显存,最后换了屏线,才好

值得借鉴

网友:
昨天已经修好了!后来又换了一个显卡还是灰屏,我又仔细查看外接显示器上的图像发现是有一点点竖竖的花屏,出英文字有几个乱码。不仔细看还难发现哦,分析应该是显存有一点差异吧!于是找来两个和原装一样的现代显存HYAS12325qb Pf-14换上立马就好了!本屏正常显示,进行系统3D9没问题!

网友:
周口李师傅你修的现象也是本屏灰屏,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
昨天屏线我也换了,屏也换了,又换了一个显卡,我最后还是找了两个原装一样的显存换上去接本屏终于OK,太好了!可能是显存代换有点差异吧,原装的是 现代 HYAS12325qb PF-14  我代换的是三星的K4J52324QE-BC14 不知哪里不一样?外接可以显

网友:
曲折的维修

网友:
显存就这样,就想内存也是有不兼容的啊

网友:
这种机器。实在不行就让客户报改良吧

网友(2011-11-20):
还是回到原故障,由于供电或者显存短路引起的故障,结果两个显存都坏了

网友:
大华师兄果然不耐

网友:
这种机器修的很多,像这种问题还是不多见的!!!

网友:
看来显存的要求更高啊,必须得是一样的差一点也不行啊,谢谢楼主分享这好经验

网友:
1420显卡通病了,加焊试试。另外,这机器屏比较特别,普通带上去没显示的,要刷程序。

网友:
是不是掉点了啊  或者是又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