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dos下花屏进系统后正常

楼主(2011-10-21):
有一块显卡,开机自检时花屏,进系统正常,是芯片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如何处理??小弟是修家电的,电脑还是初哥,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网友:
有个地方又断线的地方,还是送到专业的电脑维修点去检查一下

网友A:
显卡要嘛是显存要吗是显卡   你看看电容有股了的没

网友(点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显存不是 在显卡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要嘛是显存要吗是显卡   你看看电容有股了的没

谢谢师傅!!我是做开维修的,电容股我是能够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要嘛是显存要吗是显卡   你看看电容有股了的没

不好意思我是说那个BGA的芯片

网友B:
要么GBU的事   要么是显存坏了

网友:
上个图吧,虽进系统了,没装驱动吧,装上驱动就知道花不花,可能会黑屏。侧重要MATS一下,才能进一步修理。

网友:
帮顶 一般我遇到这样的就加焊一下

网友:
这种可能是显卡问题  进系统不花屏可能是驱动没有装 装上显卡驱动看花不花就就知道了 或换一张显卡试试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GBU的事   要么是显存坏了

料上的宁太搞笑。GBU。 又发明的新港法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进系统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如果装不上显卡驱动,就肯定是显卡了

网友:
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dos下有点,进系统后正常干任何事都没问题

网友:
显卡的GPU芯片或显存可有轻微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很多三星显存的卡进系统都看不出来花屏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不是GPU就是显存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