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显卡,可以进行CMOS设置,但进系统就提示超范围,然后就不显了

楼主(2011-10-21):
显卡是很老的那种,上面有AG315E-32,估计是型号什么的,查不到,更不知道参数。开机自检和CMOS设置都没问题,可一旦进系统,就显示超范围,然后l黑屏。不知道是驱动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请大虾帮帮忙,多谢!

网友:
分辨率设置太高了

网友:
换个CRT的显示器试试,我试过用17的LCD装系统都话显示超范围!!!但是这几次用这个屏来装系统又正常了!!不知何解,显示器是优派17寸的LCD

网友:
看样子,先得试试CRT了,把它改回1024*768看能不能行。先谢谢二位的回复

网友:
还真是分辨率的问题,用CRT改回1024*768后就OK啦。谢谢两位朋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