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台sony老本,特邪门,大家一起帮忙看下

楼主(2011-10-21):
昨天来了一台sony的老机器,型号是pcg 953b,刚拿到机器时是能触发后掉电,(掉电时电流不稳定,一直跳动)所以拆开机器,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没找到。所以把开关板装上,试着开了一下机,奇迹出现了,这下不掉电了,屏幕上出现了sony字样,心想,这钱这么容易赚?故断电再试,这次不行了,又不亮了。心里想,这次和上次的区别是什么呢?记想前一次是用手紧握着电源接口处,再试,奇了,又亮了。。觉得应该是哪里有断路,把电源口附近电路搜查了一遍,未果,后来发现,这个机器的cpu座就在电源口附近,是不是这东西的问题呢?不管了,BGA加热,完事,这次终于每把都能亮了。。心想,这下总好了吧?便把机器装好,可以一开,疯了,又不亮了,这次不是掉电,是电流稳定在0.82附近,看似机器运行正常的样子,可为什么会这样呢?怀疑屏线是不是没插好,就把机器又拆开,重插屏线,还是不行。全拆,当把cpu风扇也拆了的时候,又亮了。。神啊,后来搞了半天,cpu风扇四颗钉只打了三个才运行正常,各位大侠,这是哪门子事啊。。求解~~~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接口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 如此一台老机器,当我进入系统后,看到的情况更让我大跌眼镜,不说了,看图!!

网友:
有焊接不良的地方,好好查一下。这种本是专门骗人的本。

网友A:
我们这边前段时间也很多这类“改掉”的机器出现。

网友:
这个都是刷过的电子垃圾啊。害了好多人啊

网友B:
是不是CPU的问题啊 如果换过还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是CPU底座有断线的

网友:
要是有这样的软件的话,那要怎么样才能确定真实配制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的问题啊 如果换过还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是CPU底座有断线的

cpu换过,问题还在。cpu座子用bga加热过,好了一天,今天又不行了,还是那样,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前段时间也很多这类“改掉”的机器出现。

改掉?意思是改过配置,就容易掉电?

网友:
大家帮忙想想招啊。。才昨天用BGA加热过后好了的,今天又掉电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和改过参数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掉?意思是改过配置,就容易掉电?

系统显示的配置信息和实际不符

网友:
没人帮得上忙么?

网友:
论坛里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换过,问题还在。cpu座子用bga加热过,好了一天,今天又不行了,还是那样,掉电

我想起我在工作中经常忽略的问题就是 CMOS电池这方面 就像索尼这种品牌的机子对CMOS要求很严格 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就看看CMOS这块吧 或者是换个CMOS电池试试

网友:
试过,问题继续

网友:
我见过一台IBM改了的,当废品了,太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