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R463 WIN7启动过程中,报错0xc00000e9,发生异常I/O错误,求助?

楼主(2011-10-21):
一台三星R463
WIN7启动过程中报错:
状态:0xc00000e9
信息:发生异常I/O错误    求肋?

然后有时认到硬盘,认到时就出上面的错,有时认不到硬盘,就挡在三星LOGO

之前作过以下维修,换过硬盘试了,不行,加焊南桥了,不行,重植南桥了,不行,换南桥了,也不行,衰!!!

补充内容 (2011-10-22 21:47):
目前了解到,这一故障的起因就是因为AMD的CP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的原因,CPU出问题了,发热量高了,导致CPU不稳定,离硬盘又近,把硬盘也热高烧了,然后死机,重启报IO错误,冷机又正常

网友:
先做个系统做说被,难道你准备先干硬件么{:soso__10874526541868168539_1:}

网友A:
哈哈,软件方面的故障已经排除,硬盘故障也已经排除,我想剩下的也只能是硬件了吧

网友:
软件方面排除了? 你换坏已经做好系统的硬盘塞进去试试了?
换XP试过了? 都是报错I/0错误?
对于那种能亮的机器要慎重啊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软件方面的故障已经排除,硬盘故障也已经排除,我想剩下的也只能是硬件了吧

要是还一样 那就开始拆啊 拆外设 把键盘卸了,,不行全卸了,。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还一样 那就开始拆啊 拆外设 把键盘卸了,,不行全卸了,。看下~

唉,关键现在是有时认到硬盘,有时认不到硬盘,认不到硬盘就挡在了三星LOGO那边,都换过南桥了,还是如此,故障丝毫没变,没思路了

网友C:
硬盘接口加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接口加焊看看!

明儿正准备把硬盘接口加焊一遍试下,哦,这个硬盘有个转接口的,换了个转接口,不怎么配套,不过还是这鸟问题,无变化,跟转接口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D:
换个CPU.一定OK的.朋友.OK的话请我喝水行了.

老兄,还是你的见解独道,真的要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一定OK的.朋友.OK的话请我喝水行了.

兄弟,这么肯定啊,先尝试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一定OK的.朋友.OK的话请我喝水行了.

可惜了,换了ZM82的CPU试,还是这样,准备再换个南桥,刷个BIOS看看吧,再不行,只有换主板一途了

网友:
问题最终还是加焊南桥解决,一连玩了几天游戏,再也没有蓝屏,死机现像发生了,温控也很好了,奇怪的是,加焊了南桥为什么CPU的温度也降了,现在玩3D游戏基本不超过75度,以前是经常90度,哪位知道其中的原因请上来分析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