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开机显示白,红,绿

楼主(2011-10-21):
三星笔记本开机显示白,红,绿显卡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换GO5200的显卡,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你没加焊 下试试吗
直接 就换多麻烦 啊
不过 换的可能会用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换的要比加焊的用长多了。。。。。

网友:
           一步到位

网友:
加焊了不行啊

网友:
呵呵,楼主厚道啊。直接给客户换一个

网友:
换个显卡看行不行?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你和楼下是一伙的吧? 你们是不是看帖都是只看标题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哦

网友:
换的显卡要比修得用的时间长,当然也得看技术

网友:
支持换个显卡,用的时间久。

网友:
先直珠不行就换显卡那样好一点

网友:
加焊不行   重植    再不行换!

网友:
显卡只有换才能解决问题  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显卡 换新的 能多用很长时间  那也要注意以后散热才好 呵呵

网友:
对,重新植珠啊

网友:
到了这个份上了。直接换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了。

网友:
楼主真厚道,不过这样也好,省的以后麻烦!

网友:
他那显卡带显存的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2016-05-29):
直接换 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