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风扇不停

楼主(2011-10-21):
关机后风扇不停,什么情况?

网友:
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是cpu针段了一根,这个cpu针完好,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主板的slp信号没有给到acpi控制器(南桥)或电源电路控制上面,造成系统关机后部分电路仍然正常工作,要查的就是几个slp信号,看是由哪个芯片控制的,换掉

网友:
要不把风扇的供电换个取处

网友:
这种情部叫不关机,按时序修一下。

网友:
cydnwry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断电过后再放电。。   看它还转不转。。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同意这位朋友的 或者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查到I\O有虚焊补下焊就好了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可以先替换一些方便替换的。但最总还是要在关机时序上检查才对

网友:
我发现论坛专业人士是越来越多了,哈哈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把IO换了试一试。。。有很大可能是IO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SLP3#~SLP5#没有置低,也就是关机没有完成。从IO的这几个信号脚那里跑一下看看。

你说得对!挖出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