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奇怪的问题 VGN-C21CH

楼主(2011-10-21):
型号:sony vgn c21ch
拿来是暗屏心想改个高压收个150也挺爽的,可是拆机检测一开不是那么简单的。

检测高压条数据:5V供电正常,接地正常,两根信号线,有一根在进了系统暗屏时有3.3V,另一根什么电压都没有'
   换一条原装好的也一样。刚开始是黑屏慢慢的进系统后就有显示不过暗屏。。有人说是哪个跳线的问题不过又不知道改怎么调   有人知道的话给说下   我这本来的是从上面看是   上下下下

网友:
没人评我评    这台机 我至今还没弄明白是什么问题。。郁闷那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得很,到手可以说秒杀

网友(2011-12-05):
coms清空就好了

网友:
BIOS 出错的   HP 的 也会有的

网友:
跳线全部反方向拨一下,然后再拨回来,应该就OK了 .如果还不行的话把跳线开关取掉 直接飞线

网友:
lcd 还是led 改通用高压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