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7 引擎热凝器错误

楼主(2011-10-21):
HP1007 提示“HP1007 引擎热凝器错误”,哪位大哥修过啊,要换哪里,定影上辊已经换过了

网友:
唉,这个毛病是定影温度测试报错。一是:定影坏了没加热。二是。恒温器出问题了。(测试定影温度的那玩意)

网友:
直接换个加热组件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定影控制部分一般不会坏,看看电源板上的R202 220欧对不对 还有就是你坏定影膜的时候有没有把加热陶瓷片弄断,最弱智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把定影上的插头插好插完

网友:
你现在的机子 加热组件 是加热 还是不加热中间有一个热敏电阻有没有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