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黑屏插拔屏线就好了

楼主(2011-10-21):
天修了一台DELL D620 的机器  机器来的时候是花屏  换过显卡之后就显示正常了 但是不能重启 只要重启就黑屏  但是外接正常 。重新插拔屏线 就可以点亮了   下次重启故障依旧。。那位高手修过 指点一下崩溃中的我  多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818-1-1.html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我感觉还是换个显卡,。。再说

网友:
外接和内接是两个显示通道,现在只能说你的显卡没问题了,肯定是内接显示通道出问题了,加焊屏线借口或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内屏不显的时候程序在正常运行吗?按Fn组合键切换外接显示再切换内屏能亮吗?

网友:
应该是虚焊或者灰尘影响接触不良

网友:
多谢大家回复 机器问题已经解决  又换了片显卡 就好了

网友A:
难道是显卡不良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直接换集显的板子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显卡,楼主你换的不是全新改良的吧?

网友:
现在的显卡真是悲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显卡不良换一个就好了?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是显卡问题?那为什么插拔排线就好了?有点不明白

网友:
我也没想明白

网友:
觉得还是显卡问题,最好再重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