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几个机器,发着玩

楼主(2011-10-21):
1.方正R410,精英代工,板号I4XSIX
故障现象 :插网线没反应
  一修机,没拆过的机器,拆机目测网卡接口良好,直接拆掉隔离器打网卡端阻值,全部正常

阻值都正常,一般我都不会再轻易的去动网卡了,此机是老板直接拿来让我看看只是听他说了现象,我并没有实际,焊回隔离器试机,上网已经正常,估计是隔离器虚焊了

2.联想F30,广达代工 板号CW3,
二修机,不过动得不是很严重,充电管被拆,几个电阻被换过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电流从0.006降到0.002再降到0.000

经测试,待机0.006的时候EC与BIOS通讯正常,待机0.002时EC不再读BIOS,片选被置为无效 接着待机电流就没了
但是待机电流没了之后  3VALW  5VALW还是有的,此机的故障被我定位在EC读BIOS上,为何读了一段时间又不读了?
在EC已经停止读BIOS时查EC工作条件,第一表笔测了30脚LID551#为高正常,第二表笔测了29脚ACIN为低,很明显就是这里问题了。

ACIN产生电路如下,这些简单故障 不再详解  实测8724LDO为0V,对地阻值20欧,更换MAX8724后故障修复

3.联想C466M,仁宝代工 板号LA-3691P
故障现象:上电到600mA左右,不走码
上家反应说客户说插USB后就不亮了,上家是个不太靠谱的人,南桥重植了(郁闷,有插一些USB就插虚的吗,真不动脑子想想),北桥加焊了(既然你是插USB插坏的,搞北桥干嘛,郁闷),到我手上的时候不跑码,电流没怎么跳,换CPU后可以跑了,CPU也被上家干掉了。因为说是USB设备烧的,直接查了USB过流检测芯片,OC#脚对地阻值正常,但是上电后为低电平,6 7 8脚只有2V多,判断为U17短路,换后修复

4.惠普 MINI5101,英业达代工,板号未知  这个拿来凑个数  6050A2255301
故障现象:加电到0.38A   电流小范围跳变一次
此机原是摔的机器,壳的很烂了。不过只是屏碎了硬盘坏了,客户拿来换硬盘的被学徒给整不亮了,
此学徒干事很马虎,修他的烂摊子一个月估计有个五六七八台得。很是郁闷
想到是摔的机器,上去没怎么测,心想可能桥摔虚了,按压后无果。我不是个随便干桥的人,老老实实查吧,此板集成CPU,ADS#不好测,直接测了LPC,波形一闪而过,僵持了十多分钟,发现内存槽不太对劲。此机的内存后盖无螺丝,学徒不知道怎么翘的,翘的漆都掉了很多,估计把盖子翘起来的同时螺丝刀伤到了内存槽。最后发现有两脚被碰歪,补焊后修复。此两脚是内存SPD芯片的地址信息,如果虚焊的话SPD的地址肯定就出错了,北桥就读不到SPD了。此上网本设计有些独特,从电流上看不像是跑码了,实际上已经到了内存,一般到了内存LPC上波形不会那么少,但此机少得可怜

现在我不再相信学徒干的活了,一个比一个马虎。
从昨天开始我都已经自拆自装,BGA自己做,植球也自己来。省得麻烦了
不过挺耽误时间的,拆机器、拧螺丝、植球等就当是修身养性了

                                                                                                    END   !睡觉!

网友(点评):
学徒都不相信了,连拆装都亲力亲为,太悲剧了。

网友(点评):
哎 名师出高徒 楼主还要对学徒多加指教才是呀

网友(点评):
有水准啊

网友:
佩服,楼主修机效率真高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呀。哎思路清晰到这个地步。佩服。。。。

网友A:
楼主不简单,一天时间淡定搞好几台机器。
不过学徒大意犯错难免,事都让你做了,他们一天干什么?再说搞维修的那个不是在犯错中成长起来的。

网友B:
楼主说的隔离器是指网桥吗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
MINI5101,你家学徒太雷人了,原始故障是不是内存摔松了……

网友(点评):
没有,原始故障就是硬盘坏了,屏碎了 此机换硬盘要拆掉键盘,不太好拆,他就去翘内存盖想看看下面有没有螺丝

网友:
确实深厚,思路相当清晰啊,那个没线性电压,就是得到电压没输出吧

网友:
楼主一天修这多机器啊    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摸机器了啊

网友C:
第二例似乎LID不影响不读BIOS,随便找个EC脚位看看这个信号是GPIO。另,ACIN似乎也不会影响不读BIOS,试问如果接电池如何?真正的故障也许不在这个信号上。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不好说,它并不是不读BIOS,是读一会就不读了 读了之后ACIN就有了自己的定义了 厂家的设计我们还没那么高的水平去猜测,反正我看到的表面现象就是8724换了,ACIN有了,机器修复了

网友(点评):
另:ACIN是有不做GPIO的,见过 具体忘了。LID没太注意

网友:
佩服!!我现在也很怕给学徒修东西,不够细心!只能慢慢培养了!一个人修有时候挺累的!

是的,粗心大意还可以接受,没记性可就恼人了。

网友:
不错的同行,功力深厚啊

网友:
一天修这么多机器 对于我这菜鸟说 是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简单,一天时间淡定搞好几台机器。
不过学徒大意犯错难免,事都让你做了,他们一天干什么?再说搞维 ...

并不是只有我和学徒两人,我是给人打工的,我们每月大概接三四百台机器,还有别的师傅修,让学徒的跟着他们拆去,我还是自拆自装,自己干自己的 省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隔离器是指网桥吗

隔离变压器,也叫数据泵,和网桥是两个概念,网桥是桥接机身网口。DOCK网口和网卡之间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例似乎LID不影响不读BIOS,随便找个EC脚位看看这个信号是GPIO。另,ACIN似乎也不会影响不读BIOS,试问如 ...

我觉得我们应该抱着世事无绝对的态度去修机器,不然的话可能思路就被限制了

网友:
挺佩服楼主的自拆自装精神,就是很费时间的,一天也修不了几台,楼主是不是每台也要拿提成的?

网友(点评):
现在是拿死工资,要是提成就让别人拆了。。。

网友:
这帖子看起来很顺畅。谢谢了。

网友:
自己拆装确实放心省事了不少,可是以长久利益看得话,还是教会他们更好,那样速度就提高很多了,特别是装机很花时间

网友(点评):
好拆好装的机器一般拆装加起来半个小时,用电动的话

网友B:
那你说的隔离器就是指下拉排阻是吧,平滑信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的隔离器就是指下拉排阻是吧,平滑信号用的

图上已经画出来了 你找个图看看吧

网友:
楼主是否是联盟彭老师滴高徒?

网友:
我表示做学徒8个月了总共也没修过10太机

网友E:
楼主,你用的什么示波器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下隔离器是哪一个东东连着什么地方的,我的理解真的只是网桥觉得网卡连着的就是网卡接口----到网桥-----网卡------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什么示波器

优利德2102CE

网友:
楼主功夫就不用拍你马屁了~~~我就想问下,这个隔离变压器,是不是网线接口下来就到了他?这个隔离变压器是不是16只脚的?他起什么作用?麻烦楼主帮忙解释下,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这水平在中关村能拿到什么价位的工资

网友:
真是学习了,真是高手学习了。

无力思绪 -10

网友:
lz值得学习!  那个隔离器,我还是不懂?

网友:
看到无力老师的帖子,感觉自己好渺小,还要不断学习啊!

网友:
看楼主修板子真轻松啊。我最近修的都是进水的。

网友:
楼主的生意很好干不完的活

网友:
我们是按一块板百分之50的提成,没低薪,要自己拆,

网友:
我们这边的维修太难搞了 没什么活

网友:
高手是怎么练出来来得呀

网友:
喜欢这样有图有真相的帖子呢

网友:
看楼主修版好轻松,,,,,,在我手里为什么这么难呢,,有些芯片都不乱敢动,

网友:
楼主多少钱一月啊 ?

网友:
楼主强大,技术很全面,很是羡慕..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你呀!修机器真神速!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只有我和学徒两人,我是给人打工的,我们每月大概接三四百台机器,还有别的师傅修,让学徒的跟着他 ...

嘿嘿 您老要是不嫌弃我来给你做学徒去

网友:
有同感,不过跟楼主的技术水平还差得远呢

网友:
很给力,特别是维修网卡这个方法很好,以前都没想过有这样的修法 ,收藏先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来顶贴了,无力兄弟继续加油,期待更优秀的作品产出!!

网友:
LZ是大师傅了吧       感觉很牛人

网友:
大师级别的啊,膜拜,我也要向你看齐,呵呵

网友:
我没修过整机,转修主板

网友:
好贴必须顶起来

网友(2011-11-26):
楼主有6050A2255301的图纸吗 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期待楼主下次发点更深沉次的贴子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期待更好表现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啊,自己做老板的吧?

网友:
楼主一个月工资是多少啊。

网友:
楼主好强大啊。修机器也是强大的很

网友:
羡慕楼主的水平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境界啊,思路清晰,分析透彻,真是我这样的刚入门的羡慕不已啊。佩服

网友:
看你蛮厉害的,收徒么

网友:
佩服佩服 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V5 多发一些维修的

网友:
一天修四台,生意不错啊。

网友:
你用的示波器是摸拟还是数字的啊,我们店的模拟示波器不太会用,只能测时钟波形。LPC ADS上的波形测上去不知道是有还是无,也不知道打到什么档位上。

网友:
一天没少修呀

网友:
大哥,在村里哪啊,我在科贸,我跟师傅都是修同行的机器,鼎好地下二有好多家都到我们家修,你在哪个地方

网友:
楼主,修机成竹在胸。

网友:
唉 楼主啊 如果师傅都和你一样 那出来的学徒肯定都是二把刀  没什么前途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隔离器是什么来的。多谢

网友:
方正那款机器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我听过无边老师的课

网友:
楼主修的帖子很是精彩啊

网友:
觉得我们应该抱着世事无绝对的态度去修机器,不然的话可能思路就被限制了

网友:
呵呵  厉害啊 无力思绪 太牛了

网友:
我要有这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
你的是学徒吗 有点怀疑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发着玩就这么N了

网友:
待机0.006的时候EC与BIOS通讯正常,待机0.002时EC不再读BIOS,片选被置为无效
楼主能不能说说这个你是怎么测量的,,,让新手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隔离器是什么呀?有空了帮忙讲下,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好功夫,很轻松的就搞定

网友:
只能说是楼主把着技术活,不都学学徒

网友:
这几天连马虎的机会就没有呀。。。。。

网友:
功力深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速度又快,不过要是给学徒些时间,教会他们以后你也可以省出时间修其它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