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问题

楼主(2011-10-21):
BIOS里VCORE 0.756v    cpu VCORE1.256V

用软件CPU_Z 测试1.392V

正常么

网友:
能正常开机使用就正常了。。。

网友:
能开机 原来VCORE是1.25V 恢复下出场就0.756V了  但是CPU_Z还是1.392V  上次恢复VCORE是1.256V 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流氓软件测试不准的。。

网友:
用EVerest也一样啊

网友:
点得亮的U就是好U,点得亮的板就是好板,DELL 不用原装电源还会开机报错

网友:
软件有时候就是不靠谱,不要太迷恋了!

网友:
还是以实测试数据为准

网友:
能亮就OK了

网友:
机器工作正常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