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关于语音的问题

楼主(2011-10-21):
手上有一台DELL的M4010自带的MIC可以录音,有声音出来。但是一用网络语音就不行了,不管是QQ的还是SKYPE之类的就是说不了话了,但是另外插上一个MIC的话又可以了。哪位高手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设置的问题

网友:
能说说怎样设置的么?

网友:
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就是把内置的MIC设置成默认的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