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10-21):
BIOS可以认到硬板,电流显示可以开机,就是进不了系统,直接白屏??

网友:
显卡哟? 要不外接试试?

网友:
白屏?屏有没有测一下是好的不。。白屏要么屏坏,要么显卡..不知道楼主机子是什么型号的显卡何不晒出来大家给你研讨 研讨....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接外屏看看,是主板上的问题还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A:
系统坏了啊。。

网友B:
考虑一下排线问题赛

网友:
说下型号 神舟机我也修了不少

网友:
以上说的都有可能,楼主你一个一个试试呗!

网友:
显卡 南桥 北桥都搞了 还是不行,外接也试了还是不行,很奇怪的问题,型号我真记不起来了,现在机子还放在那里的,电流显示是可以开机的,就是不能引导硬盘,连U盘都不能引导,重装系统也不行,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经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排线问题赛

排线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坏了啊。。

系统没有问题,换硬盘也不行